步进驱动器控制

楼主(2022-10-28):
今天机械设计师问我雷赛步进驱动器不通过脉冲能不能转起来?
虽然不会用于控制,但挺好奇的
我从来没有试过,不知道大家会不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呢

网友A:
步进也有 IO控制的

网友B:
自发脉冲,普通IO控制正反转就行了,速度通过拨码调节。一般运送载具,小产品的轨道都是这种方式,主要是电机省地方。
求真务实,厚积薄发。VX:em5480011

楼主:
看到抖音有自发脉冲旋转的,就是把24V电源直接接在脉冲上面可以转
刚拿了一个脉冲型的步进驱动器测试了一下,电机无法旋转
总结:有专门的自发型脉冲驱动器不用控制器给脉冲可以转,也可以说是I/O控制步进驱动器也可以调速可以正反转;脉冲型驱动器只能通过脉冲来控制,不能直接接24V电源控制。

网友C:
有的控制支持Io示教好调用的,或者只用正反转功能,一般的雷赛步进控制器只能用脉冲的。

网友D:
可以,搞个继电器输出的,程序还是用DRVA或者DRVI,频率调到200以下可以转。就是速度慢,定位偏差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