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2-10-28):
有人能把modbus 通讯将透彻吗?   TCP/IP    RTU   ASCII     或者有什么好一点的资料分享一下!
求真务实,厚积薄发。VX:em5480011

网友A:
先问你自己能不能理解透彻先

网友B:
自己实践才能明白怎么回事

网友C:
虽然可以将多台台达PLC之间的数据用MODBUS交换,但感觉只是会入门基本功。

网友D:
你有没有想过是你理解不能到位?就像一个班,有985,有大专一样

楼主:
基本的也知道,也用过不少,总感觉理解的不透彻,不能运用自如。
求真务实,厚积薄发。VX:em5480011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基本的也知道,也用过不少,总感觉理解的不透彻,不能运用自如。

有时候要求不能太高,只要设备能转起来就行
就像备注一样,太详细了,后续容易被替代

网友E:
MODBUS我只知道很少的一点

就是他每个站都有字元件,和位元件,一般1号~几万号

然后用01 03 06 这些指令可以读出来或者写过去

发送格式一般是  站号 指令  地址  内容

每个厂家约定好自己的变量到地址中,比如这是一个温控表,可以把当前温度设置成1号地址,目标温度设置成2号地址,这样对方知道后,就很容易读取当前温度或设置目标温度。
打个酱油,懂的不多
水平有限,能帮则帮
互相帮助,共同进步

网友F:
我也不讲不清楚,个人理解如下:

1、TCP/IP,是基于以太网方式

2、RTU,主从应答式,是通过串口方式

3、ASCII,还有BIN是数据编码格式不同

网友G:
https://www.bilibili.com/video/BV1AQ4y1a7mb?p=1&vd_source=49ae9d826ee06664370bb77d9585170f
这是我觉得讲的非常透彻的MODBUS视频,分享给你,自己可以下载Modbus Poll 做主站 / Modbus Slave 做从站 / Configure Virtual Serial Port Driver 创造虚拟串口,玩的开心

网友H:
引用 网友F:
我也不讲不清楚,个人理解如下:

1、TCP/IP,是基于以太网方式

2、RTU,主从应答式,是通过串口方式

RTU  ASCII,只是编码方式不同,硬件部分是一样的。

网友I:
有用的是MODBUS-RTU和TCP,ASCII就不用要管它了,因为支持的很少,记忆中只遇到三菱变频器支持类似ASCII通信。以前的硬件,如FX2N、FX3U、51单片机、上位机运行C语言编写的监控工程,需要熟悉MODBUS-RTU和TCP通讯报文以及CRC校验码的算法程序。而S7-200走在了前面,它的MODBUS通讯功能块,使编程用户几乎不需要熟悉MODBUS报文。后来有了更先进的硬件FX5U、Q和IQ-R系列的MODBUS通信模块、S7-1200、STM32等及其配套的软件,上位机、触摸屏也有了功能更全的组态监控软件,大量地使用功能指令、功能块、C语言库函数等,使得编程变得简单了,到了现在,几乎不用熟悉通讯报文,只需要掌握输入端口、输出线圈、输入寄存器和保持寄存器的寻址即可。RTU和TCP的区别主要在于两者硬件不一样,RTU是基于RS232、RS485/422半双工通信,TCP是基于以太网的全双工通信。两者的通信报文格式不一样。RTU要CRC校验码,TCP不需要。其它没什么区别。
  • 下载积分:+1(冠军欧洲)

网友J:
从事技术工控级别的,会用就是了,理解也没用,很多文化层次不够理解不了,但不影响使用;从事嵌入式级别的,就要理解的通透了,要求不一样

网友K:
透到哪种程度?会用!建议你看一下上位机与PLC通讯部分的代码。

网友L:
试着理解一下,  可能会跟实际的理论有出入。

modbus  modbus tcp   都是各分站轮询 , 和profinet  ethercat区别明显,通信不具实时性。

Modbus协议需要对数据进行校验,串行协议中除有奇偶校验外,ASCII模式采用LRC校验,RTU模式采用16位CRC校验.
ModbusTCP模式没有额外规定校验,因为TCP协议是一个面向连接的可靠协议。

MODBUS 有两种通信格式,RTU和ASCII ,是应用层的协议(OSI模型第7层),RS485 ,RS232 是物理层(物理电平端口),;

TCP是传输层协议(OSI模型第4层),同时包括了网络层应用(第3层) 。

总结: MODBUS TCP  主要包括 应用层  传输层  网络层及以下至物理层。 传统modbus  包括  应用层  数据链路层  物理层。

网友M:
modbus通讯功能吗不变,只是对应的地址不同,这个是要看第三方设备所支持的协议地址,和支持的功能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