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2-10-28):
有哪款步进驱动器细分是360的倍数的,步进用在圆周旋转,细分设置不成360的倍数,角度计算一直有误差。

网友A:
要精度高还是上伺服吧
冲出枪林弹雨

网友B:
开环步进的驱动器一般细分都是固定的,且细分数基本都不是360的整数倍,杰美康有款闭环步进驱动器是可以自定义细分数的,相对伺服,闭环步进电机价格要低一些
技术交流vx: Electric973

网友C:
不太可能吧,两相步进基础步距角是1.8°,五相步进步距角是0.36/0.72°,都是可以整除360的.细分也只是在步距角的基础上进行细分,这个时候只要是整数倍就是可以整除的,何来无法整除一说?实际上从步进电机的结构上来说,想做成非整数倍都是不可能的.

步进的误差原因和类型很多,但是LZ位说的是不成立的.,然后验证很简单的,按照最基础的200个脉冲一圈设置驱动器,不要细分你再看看.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不太可能吧,两相步进基础步距角是1.8°,五相步进步距角是0.36/0.72°,都是可以整除360的.细分也只是在步距角的基础上进行细分,这个时候只要是整数倍就是可以整除的,何来无法整除一说?实际上从步进电机的结构上来说,想做成非整数倍都是不可能的.

步进的误差原因和类型很多,但是LZ位说的是不成立的.,然后验证很简单的,按照最基础的200个脉冲一圈设置驱动器,不要细分你再看看.

那我请教一下,设置200脉冲一圈,我想让电机转10°,应该发多少脉冲?

网友E:
确实有这样的需求,有需求就有伺服电机的市场

网友F:
这个可以设置360倍数吧 需要用软件设置
  • 下载积分:+1(再见理想) 热心助人!

网友G:
    硬件不够软件来凑,记录余数,一定旋转次数后补偿
    不要问我怎么知道,可不可行,被机械设计坑过的都知道