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菱梯形图打印求助

楼主(2022-10-29):
整理老旧设备资料时,发现说明书上有一段梯形图,如图片,不知道如何从编程软件打印或转换而来,请大神指教,谢谢。
图片

网友A:
这些古董已经没有参考价值了,因为年代太久,据我估计至少在20年以上。如果这设备至今还在使用,一旦电器方面有大问题早已升级改造了。否则这设备早已转世投胎。

网友B:
CAD画的把

网友C:
拍照后就可以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CAD画的把
感觉像是用CAD之类软件画的。

网友D:
这个图纸就是单纯的手工绘图画的。70后在技术科干过的应该熟悉,绘图板,晒图机。哪来的电脑?流行电脑绘图也就20年左右。
游走在电气自动化边缘,自动化技术升级永不停止,被动着学习一直到老!

网友E:
用文档专用软件重新编辑再手工打印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