状元
比例尺和比例阀控制程序

楼主(2022-10-29):
先输入需要到达的位置A,计算达到位置A需要达到模拟量B,然后根据PID,比较当前模拟量X和需要达到的模拟量B,进行控制比例阀前进或者后退,这个过程中,不断计算当前模拟量X和需要达到的模拟量B的差值,慢慢减少比例阀模拟量控制的数值,相等的时候,不再控制前进后退,整个过程就是不断利用当前值和需要达到的数值不断比较……大佬们,我说的对吗?????
下载积分:+1(蒲城风信子) 好贴好贴!

网友A:
搞过PID的就知道你在说啥?没搞过的或搞过一点点的都不知道你在说啥?到底是啥?

网友B:
有点想当然了

网友C:
这个闭环控制 要配合比例阀的专用控制器的 比例阀信号要放大来控制比例的线圈 不能直接控制

网友D:
我觉得这样搞,你好像很复杂啊 。PID的专用指令我觉得可以研究一下。你是想PID控制一样,离得远就快速逼近,离得近就慢速抵达,过冲就回调。我看三菱的PID指令,他集成了,自己写这个关系,写的不好

网友E:
如果只是需要缓慢逼近的话,自己分段控制就可以了 PID那东西调整有抖动
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.

网友F:
5楼说的对,位置控制还是不要PID,减速缓慢到达好点...

网友G:
看你控制啥 控制位移 没必要PID
控制比例阀门的开阀大小 用PID 不需要写啥代码自己控制 只需要调试时设置好PID参数就行 看你闭环控制是以什么信号来控制了

网友H:
此处可以用增量式PID,只看差值,调节输出的是增量
PID用不好超调会抖动,可以配合定点的数值判断做人为死区操作,到顶了就不输出了

网友I: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