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相200V取两相能接单相200V的电器吗?

楼主(2022-10-29):
给日企厂做一台设备,CKD电机是3AC200V,设备总进线是三相200V,我的欧姆龙PLC,照明灯之类的是单相220V的,我把三相取两相接在单相电器的L,N可以吗?还是最好加个变压器?

网友A:
可以啊!我们厂里就是这样在用的,没啥问题。

网友B:
三相220V,取其中两相可以用在220V的设备上的,很多的台资企业和日资企业动力电源都是三相220V的!

网友C:
用过,目前发现汇川伺服有问题,其他还好。

网友D:
就是你理解的这样,两项220和国内的单向220是一样的

网友E:
加个隔离变压器,可以使用接出来的日本🇯🇵三相当中的两相电源充当国内🇨🇳单相220V。

网友F:
是我看错了,还是理解错了。我们平时进电3相5线(这个不是叫3相380吗)。还有一种经过变压器出来3线制(3相220)。单相的220,也是3相5线里引出来的。搞到我懵了,3相220,引出单相是220,我很懵啊。。是把3相220的,两根火线当1零了火用?

网友G:
3相220 既然都是火线,那就是火线,只不过线电压220,相电压就没有220了

网友H:
国内绝大多数采用中性点接地系统,即三根火线电压380v,中性点经接地后变成零线,相线对零线220v,日韩变配电出来相线间电压就是220v!

网友I:
可以的 三相220一般都是引自三相380进线 经过隔离变压器 输出3相220,三根相线任意两根之间都是220V,可以直接用2根相线连接220V的电器用,不区分火线零线,2根相线都是火线。还有一种接法就是从380进线引任意一根相线和零线搭配用,也是220V。

网友I:
引用 网友G:
3相220 既然都是火线,那就是火线,只不过线电压220,相电压就没有220了

三相220 是隔离变压器输出的  国内一般不会去接零线吧, 除非有110V用电器

网友I:
引用楼主destiny_977于2022-10-29 11:20发表的 三相200V取两相能接单相200V的电器吗? :
给日企厂做一台设备,CKD电机是3AC200V,设备总进线是三相200V,我的欧姆龙PLC,照明灯之类的是单相220V的,我把三相取两相接在单相电器的L,N可以吗?还是最好加个变压器?

国内 只有三相380进线 你只能通过隔离变压器降压到200用。
但是在日本 工业三相电进线就是200V 民用电是110V ,所以 你220的用电器就接2根相线,110的用电器就接一根相线和零线

网友J:
当然可以但是尽量加一个阻断电源