状元
大佬们 小弟想问一个小问题

楼主(2022-10-29):
大佬们 小弟想问一个小问题 配电柜只有380V的三相火线 如何接220V 一火一零的设备?
以及变压器输入是两根火线输出是一火一零吗
流水不腐 户枢不蠹

网友A:
用个变压器不可以吗
机会是自己创造的!

网友B:
变压器输入是2根火线
输出是一火一零

网友C:
可以用AC 380V/220V的变压器,容量根据负载计算。
输入是两根火线,输出两根无火线、零线这种说法,可以任意接。
但把一根接通机器外壳时,可认为是它零线,另一根火线。

网友D:
1:不引入零线的380V是不能直接接220V的用电器的,要炸。
:2:隔离变压器的输出端严格来说是没有定义火线零线的,输出端只是绕组间相互产生220V的电压,你光脚站在地上随便摸两个输出端的哪一个端都不会发生触电事故(严格来说可能会有点点麻麻的感觉,因为变压器有容抗)
浪子海风

网友E:
首先220V驱动的设备,是不分零火线的,只要满足220V电压及功率需求即可。
其次380V变压器降压到220V输出电压,也是没有零火之分的。实际上两条线都是火线,但两条线合在一起,就是220V 。
从技术角度来看380V没有零线的配电柜要接220V设备的方法:
1.牵条零线过来。(当然能牵的话,也不会来讨论了)
2.加装与设备功率匹配的变压器。
3.找与设备匹配功率的电器,与设备组成星型接法。
4.不考虑跳闸的情况,可取任一条380V的火线(即空开前端的火线)与大地组成回路,即是220V。
下载积分:+3(涂119586)
下载积分:+1(ydyzq123) 第4条千万不可,危险!
优伤的菊花