伺服的往复运动

楼主(2022-10-31):
最近刚学习三菱的伺服,接到一个分道器项目,就两个通道,卡在伺服往复动作这里了
不清楚怎么取一个参考点来确定伺服是否前进或后退,之后想到了一个办法
,
就是想先读取伺服位置,用伺服的当前位置和每个通道的设定值作比较,如果相等就将下个通道的脉冲传送给伺服指令,不相等就不动作,想知道这样可行不可行。

网友A:
绝对定位。或者用一个M做标记。
打个酱油,懂的不多
水平有限,能帮则帮
互相帮助,共同进步
无所畏惧

网友B:
先要知道当前位置,再要知道目标通道,然后把目标用到的值传给驱动器
用绝对定位就可以做了
三菱 信捷 欧姆龙 PLC 触摸屏 MGSC Pro-face Eplan 15720884338

网友C:
用绝对定位

网友D:
这样做可以,伺服在哪个位置都是通过位置对比做出来的。 最好在做个范围,比如当前位置在设定位置±10脉冲以内相等。如果当前位置是接收的伺服编码器反馈的数值,往往会因为机台的震动等原因,会有几个脉冲的波动。
求真务实,厚积薄发。VX:em5480011