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博途重复调用的FB里可以有定时器吗?

楼主(2022-10-31):
刚开始接触博途,试着编写一个多重背景数据的FB,在FB里要用到定时器,调用的程序需要不同的时间设定,定时器时间有点长,不知道多重调用时会不会有影响。请教。

网友A:
在FB上面定义变量的地方,定义局部变量定时器就行了

网友B:
当然可以啊,只要你的FB背景数据没有重复使用。

网友C:
可以,定义个timer的引脚,调用FB时填写不同的T编号

楼主:
能详细讲解一下吗。没有懂什么意思。我在FB里调用一个定时器,需要背景数据块。数据类型里面只1个Time和Time_Of_Day二个类型。没有开弄明白,怎么定义T的编号。
引用 网友C:
可以,定义个timer的引脚,调用FB时填写不同的T编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