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2-11-01):
我用FLT2INT之类转化浮点数转整数为啥10.0转化成整数变成9了,大佬求助

网友A:
你的应该是四舍五入被去掉了。我去做了测试,不会出现你说的情况

楼主:
这个FLT2INT指令是有什么需要设置的吗?我都是直接用的呀哪有什么四舍五入,如果有的话要怎么取消

网友B:
占用2个D,是不是另一个D在其他地方用掉了  有冲突.... 我经常用FLT指令  不会这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