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2-11-02):
有人试过把PLC程序作为底层程序吗?然后在触摸屏上设计流程,相当于二次开发!可以配合触摸屏的宏或者函数。欢迎讨论!
求真务实,厚积薄发。VX:em5480011

网友A:
一般都是跑QT

网友B:
和机器人的程序差不多 自己编写自动流程  我做过很多

网友C:
触摸屏像示教器一样用

网友D:
这样跑动作会有点延迟。
如果是做一些不怕延迟的功能可以,比如到期停机收费

网友E:
没做过,不建议用在项目里,玩可以。各做各的事好些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你指的是这样的吧
https://www.bilibili.com/video/BV1vg41117AM/?vd_source=bd98370170cd04f9ea404d49b3e1ce5b

是这样的,搞一套这样的程序,4轴以下的非标设备,只需要在触摸屏上开发,多好
求真务实,厚积薄发。VX:em5480011

网友F:
引用 楼主:

是这样的,搞一套这样的程序,4轴以下的非标设备,只需要在触摸屏上开发,多好

不建议哦,这样非神费力的,你还不如直接买国产的这种程序板子之类的

网友G:
这个很简单的只是比较废时间