欧姆龙NX/NJ

楼主(2022-11-03):
最近在学欧姆龙NX/NJ的;我发现里面的程序都要用变量来写吗?不会像CJ那样有0.00 100.00这样的输入输出出现在程序里面;之前都是用的CJ/CP,没用过NX/NJ系列。
大家有什么好的建议说一下,怎么能稍微的快速入手一下;目前在熟悉软件,还没有开始编写程序。

网友A:
一样的,只是改变了形式而已
lizhihua

网友B:
你可以这样命名,到时直接映射到地址就行。

网友C:
比CJ和CP要难学一点,如2楼大佬所说Sysmac Studio可以映射物理地址,编程可以ST和梯形图混编,非常方便,用熟了觉得比西门子博途还好用,特别是运动控制这块,软件才几G,比博途动辄几十G要好的多

网友D:
大型的控制器都都能自定义地址了吧

网友E:
我手里有个NJ301-1200 没有伺服 只有CPU 电源 尾板 玩不了 放着吃灰 !目前没有用到这东西 还没有深入学习