兄弟们NX的这个D W这个在哪里建立变量啊?没找到

楼主(2022-11-04):
如题,有兄弟知道的吗?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内部变量在哪里建

网友A:
局部变量不能分配D和W,全局变量可以选择分配绝对地址(D和W)。

网友B:
变量定义外部就可以了

楼主:
我就是没找到在哪里定义啊 IO的可以映射 但是W D这个我没找到在哪里
引用 网友B:
变量定义外部就可以了

网友C:
左侧多视图浏览器找到配置和设置,再找到控制器设置,内存设置打开,出来的cj系列单元的内存设置,需要用那个勾选哪个,基本上cio wr hr dm都勾选上,然后在编程,数据,全局变量里新建一个变量名为a,数据类型为bool,分配到为%W0.00,网络类型选择公开就是触摸屏或其他plc能读到,不公开就读不到,分配为d时应勾选保持,否则报错。好了,可以去测试一下了,祝顺利