台达触摸屏开机老是出现校正触屏的画面

楼主(2022-11-04):
台达触摸屏开机老是出现校正触屏的画面
按好几次后,有时可以进到程序,有时进不到程序?这是什么原因。

网友A:
校正后仍这样,则可能触摸板坏了

网友B:
更换一下触摸屏的纽扣电池看看

网友C:
一般是要更换电池了

楼主:
我先换个电池试试看吧。

网友D:
换电池就可以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