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2-11-04):
以往PLC走逻辑来调用机器人流程点位,这次方案机器人当私服电机用,机器人反馈位置,所有的逻辑流程动作在PLC中完成。大佬们有类似的案例可以分享吗谢谢

网友A:
走通讯就好了
moubus TCP 吗?可以直接读写IO寄存器吗

网友B:
最近刚好完成一个类似项目。
大体思路就是机械手实时反馈当前X,Y,Z,R位置(不同坐标系可能用到不同的坐标),然后前期示教时各个工位只示教一个基准,基准保存在机械手那,PLC开放各个工位的Offset值进行保存,每次控制去某个位置时,输出相应的Offset值再定位启动即可。

网友B:
再发两个界面给你参考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