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2-11-05):
以前刚学宏指令的时候,还不知道用英文,只会ABCD,然后不断写变量,一次完成,注释也懒得写
现在写都要靠着翻译,一个个把变量写上去,还加注释,分段,还间隔前后呼应,不断查漏补缺

网友A:
abc其实也蛮好的
没必须把变量写得那个规范
有时还可以用拼音

网友B:
看楼主大佬,萌新看不懂,

网友C:
习惯好,多年后维护或修改也方便;
而且方便接手人理解或调用

网友D(2023-07-19):
引用 网友C:
习惯好,多年后维护或修改也方便;
而且方便接手人理解或调用

主要是方便自己后续抄,后来者接手?????这还顾得上????

网友E:
出点教程,配合例子讲解,如虎添翼

网友F(2023-08-30):
我写的时候不会的变量单词也用拼音,注释注好就好了

网友G:
引用 网友A:
abc其实也蛮好的
没必须把变量写得那个规范
有时还可以用拼音

用拼音可以,但是有的变量会特别长,用英文有时候也会很长,尽量简化,用ABCD是真不行,自己过两天都不认识了,程序给别人看更看不懂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