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2-11-06):
使用smartST40 PLC,共有100台流量计,如何用485通讯方式进行数据读取, 用485集线器是否可以实现全部通讯,怎么连接最经济适用

网友A:
这玩意100台,你的咨询你的设备供应商,他们应该回给你比较靠谱的回答。要是条件具备自己用485轮巡着试下。

网友B:
100台,要等很久吧。

网友C:
1个16口交换机,10-12台modbus转modbus tcp网关
用以太网才是王道

网友D:
根据官方说明,一个通讯口最多允许连接31个从站,如果你添加了扩展信号板,那么,一个plc也只能是62个仪表的连接。
集线器只能说是对实际硬件连接的容易性提供了一点帮助,对plc读取从站信息没有扩展作用。

楼主:
485中继器是不是不能用于smart200的modbus  rtu通讯的扩展,要用1200才行

网友E:
RS485集线器

网友F:
换个PLC,有多个485接口的,什么左拓,BD板,右拓,本体自带,这就是4个口,然后100个分成4份,每个从站就是25个,完全满足通讯要求,做程序的时候多线程运行解决通讯时间问题。

楼主:
西门子官方客服答复:用PLC带的通讯口和SB COM板,各带31个点,数量用增加中继器解决,距离五十米,实际上100米是没有问题的,距离也可以用中继器解决,3000米内没有问题,使用第三方设备

网友G:
引用 楼主:
西门子官方客服答复:用PLC带的通讯口和SB COM板,各带31个点,数量用增加中继器解决,距离五十米,实际上100米是没有问题的,距离也可以用中继器解决,3000米内没有问题,使用第三方设备

好办法~
Evaluate your time,
Controll your life.

网友H:
100台流量计,不建议和PLC通讯,建议直接和上位直接连接
感谢每位朋友! 承接plc柜、电气柜设计、定制。触摸屏组态、调试。 蓝海华腾变频器代理,变频器维修!!!   QQ:545636511

网友I:
引用楼主金海洋于2022-11-06 07:47发表的 smart使用485通讯问题 :
使用smartST40 PLC,共有100台流量计,如何用485通讯方式进行数据读取, 用485集线器是否可以实现全部通讯,怎么连接最经济适用

换成2台SMART ST20,均加通信板,共4个通信口,每个通信口25台流量计,2台PLC用以态网交换数据,别问为什么?因为做过类似的。
QQ: 2845452345

网友J:
昨天刚买了一个MODBUS RTU转TCP的转换器。一个IP地址就能带好几个从站,应该可以带很多个流量计了吧。
虽说一台200SMART的串口最多就两个。但是用交换机插网线可以多展出很多个通讯接口了。

网友K:
选一个支持MODbusTCP的多串口服务器,使用以太网通讯不就快多了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