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2-11-06):
FX3U扩展轴怎么扩展,可以扩展多少啊?

网友A:
兄弟,直接5U。比3U实在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兄弟,直接5U。比3U实在。

刚知道有个fx3u-2hsy-adp高速脉冲适配器,这个能当轴用吗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
刚知道有个fx3u-2hsy-adp高速脉冲适配器,这个能当轴用吗

这个东西好像是把几个Y点组合一下集电极输出搞成差分输出,100K速度提高到200K,还不如直接加1PG或者10PG的定位模块
这种往左边加的适配器中间还得加个连接板
  • 下载积分:+2(帅到没朋友) 谢谢好心大佬!
  • Easy doesn't enter into grown-up life!!!
    V:ZQL276438265

网友C:
    1PG或者10PG的定位模块最多8个模块,一个模块会增加扫描时间20-30ms
  • 下载积分:+2(帅到没朋友)

网友D:
    买定位模块,或者直接上5U
  • 下载积分:+2(帅到没朋友)

网友A:
    搞1PG费银子。接几个简直更费银子。都是单轴的运动的,FP-XH。可以六轴。
    1600RMB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