指令
三菱移位指令求助

楼主(2022-11-06):
SFTL M350 M500 K4 K1怎么理解呢?M500 K4 K1能理解,是从M503 M502 M501 M500共4个位,每次左移1个位.如初始值分别为0001,左移一次为0010,是这样吧?那M350是怎么理解呢.求助各位大佬

网友A:
最后移入的数据得看M350的脸色。

网友B:
没错,是这样理解的!M350是给M500赋值的。比如当前周期M350为ON,执行SFTL指令,就把M350的状态(1)传到M500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