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菱传送指令

楼主(2022-11-06):
各位大佬们好, 我想问一下如何将M503 M502 M501 M500分别用4 3 2 1 传送到D0中呢?
比如原本四个位为1000 就将4传送到D0 , 0100就将3传送到D0 , 0010就将2传送到D0.各位大佬有没有好方法

网友A:
编码指令ENCO
下载积分:+2(chn-长江) 真诚感谢!

网友B:
k1m500

网友C:
是不是需要这个,也可以封装成FB或者FUN块

网友D:
引用 网友A:
编码指令ENCO
1楼正解。注意ENCO指令是从0位开始的,所以楼主要实现 M
503 M502 M501 M500编码输出时起始位应该为M499.如图
下载积分:+2(chn-长江) 真诚感谢!谢谢大哥,讲 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