基恩士Ethercat轴控制

楼主(2022-11-06):
新项目上基恩士KV7500 +Ethercat模块轴控,轴控只能去读写地址到Ethercat模块里面去吗?有没有类似codesys平台的轴控指令一样的 方便一点的方法。第一次用请教下大家,谢谢

网友A:
问供应商要,有写好的FB直接拿来用

网友B:
基恩士有比较完善的资料和案例。ETHERCAT控制就是配置好对应的PDO文件,再设置好几个参数,对应的脉冲当量一样的,编码值,输入输出之类,再控制期对应的指令。比较简单。重要的是你做项目的思路。

网友C:
找基恩士要轴控FB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