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2-11-07):
电子此轮比的总结,请教下有没有问题

网友A:
接这个问题请教一个问题,比如我现在需要电机的转速是2000转的时候,我要发多少的频率呢,谢谢假如的电机的额定转速是3000转/分的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接这个问题请教一个问题,比如我现在需要电机的转速是2000转的时候,我要发多少的频率呢,谢谢假如的电机的额定转速是3000转/分的

131072/49152*625=1666.6666666=1667
1667*2000/60=55555HZ
  • 下载积分:+1(帅到没朋友)

网友C:
    FX3U 本体输出点控制马达例子
    已知:滑台导程12mm,马达编码器的分辨率是20480脉冲/ r,控制器可以接收
    线性差分信号500kpps以下;还可以接收开路集电极信号100kpps以下。马达
    额定转速3000 r / min,机械特性Pb / Pt = 12 / 20480 = 0.0005859mm,
    滑台重复定位精度+/- 0.02mm,用FX3GA本体的点位发脉冲控制马达。马达和滑
    台用联轴器连接,没有减速机。(FX3GA , 集电极开路100kpps脉冲。)
    A 方案:设脉冲当量0.001mm
    CMX / CDV = 三角 L0 * * Pt / 三角 S = 三角 L0 * * Pt / (n * * Pb)
    CMX / CDV = ( 0.001 * * 20480 ) / 12 = 128 / 75 = 1.7066
    符合电子齿轮比的范围。
    f :输入脉冲的频率(pps)
    No: 伺服电机速度(r/min)
    Pt: 电机编码器分辨率(脉冲/ 转)
    f * CMX/CDV = (No/60)*Pt
    No = 100000* (128/75 )*60 / 20480 = 500 r/min
    当脉冲当量选0.001mm 时,伺服侧电子齿轮比 128 / 75 , PLC 的最高脉冲
    100000pps ,马达的速度是500 r/min ,没有达到马达的额定速度,速度有点
    慢,显然是不能接受的。

    B 方案:设脉冲当量0.01mm
    CMX / CDV = 三角 L0 * * Pt / 三角 S = 三角 L0 * * Pt / (n * * Pb)
    CMX / CDV = ( 0.01 * * 20480 ) / 12 = 256 / 15 = 17.066
    符合电子齿轮比的范围。
    f :输入脉冲的频率(pps)
    No: 伺服电机速度(r/min)
    Pt: 电机编码器分辨率(脉冲/ 转)
    f * CMX/CDV = (No/60)*Pt
    No = 100000* (256 / 15 )*60 / 20480 = 5000 r/min
    说明当脉冲当量选0.01mm 时,伺服侧电子齿轮比 256 / 15 ,当 PLC 的最高脉冲
    100 000pps ,马达的速度是5000 r/min ,速度已经超出了3000 r /min ,要使用这
    样的配置,必须限制PLC 的最高脉冲数,限制为50 kpps. 马达的转速为2500 r/min.

网友C:
    C 方案:设脉冲当量0.005mm
    CMX / CDV = 三角 L0 * * Pt / 三角 S = 三角 L0 * * Pt / (n * * Pb)
    CMX / CDV = ( 0.005 * * 20480 ) / 12 = 128 / 15 = 8.533
    符合电子齿轮比的范围。
    f :输入脉冲的频率(pps)
    No: 伺服电机速度(r/min)
    Pt: 电机编码器分辨率(脉冲/ 转)
    f * CMX/CDV = (No/60)*Pt
    No = 100000* (128 / 15 )*60 / 20480 = 2500 r/min
    说明当脉冲当量选0.005mm 时,伺服侧电子齿轮比 128 / 15 , PLC 的最高脉冲
    100000pps ,马达的速度是2500 r/min ,速度在3000 r /min 以内,不需要控制PLC
    的最大脉冲数。
  • 下载积分:+2(徐打铁) 真诚感谢!谢谢老板!!!
  • 下载积分:+2(帅到没朋友)

网友A:
    受教了,谢谢楼上的朋友,也谢谢楼主的贴子

网友D:
    一个电子齿轮比要不要算一堆啊?

    17位的增量编,2的17次方=131072就行了,也不要动它,没必要动它。

    分子就是输入多少个脉冲转一圈,比如设成2000,就是输入2000个脉冲转一圈,

    剩下的就是机械减速比和导程的计算

网友B:
引用 网友D:
    一个电子齿轮比要不要算一堆啊?

    17位的增量编,2的17次方=131072就行了,也不要动它,没必要动它。

    分子就是输入多少个脉冲转一圈,比如设成2000,就是输入2000个脉冲转一圈,

    因為減速比問題有浮點數才會乘分子

网友E:
引用 网友C:
    C 方案:设脉冲当量0.005mm
    CMX / CDV = 三角 L0 * * Pt / 三角 S = 三角 L0 * * Pt / (n * * Pb)
    CMX / CDV = ( 0.005 * * 20480 ) / 12 = 128 / 15 = 8.533
    符合电子齿轮比的范围。
    f :输入脉冲的频率(pps)

    学习了学习了
    松下全系产品
    电话:15565565172
    微信:pg990601