台达ES2定位差劲?

楼主(2022-11-07):
初次使用台达ES2,如果设计极限保护停止,好像不能像其他品牌一样,撞到正极限停止以后,PLC正极限正转锁住,但是可以反转回去,ES2撞到极限只有有个辅助继电器M1078,锁住Y0输出,但是轴没办法反方向转回去。求大神教怎么使用ES2做定位

网友A:
不用内部继电器,极限信号串在定位程序中。

网友B:
自己写个回原点的程序 。

网友C:
手动正反转前串联限位,自动行走前必须没有限位报警才能运行

网友D:
能知道撞了 怎么处理就看你自己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