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2-11-07):
坏点切换功能的程序,具体功能就是,假如PLC输入输出点烧坏了,不需要更换PLC,直接在屏幕上输入坏点地址,然后把线接至备用点就能继续正常运行,不影响客户现场的生产,也不需要寄PLC或模块或者人员过来修改程序,还是比较实用的一个功能。
搬运过来的,汇川H5U
附件: 坏点切换功能.rar (1538 K) 下载次数:1884
  • 下载积分:+1(neafar22) 感谢分享!
  • 下载积分:+1(wuhualin) 感谢分享!

网友A:
    很好的功能。从另外一个方面考虑,如果预算允许,到现场接个线,换个点,顺便和业主吃个饭,联络一下感情,可能更划算。
    Evaluate your time,
    Controll your life.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很好的功能。从另外一个方面考虑,如果预算允许,到现场接个线,换个点,顺便和业主吃个饭,联络一下感情,可能更划算。

    那就看老板给不给力了

网友B(2023-01-03):
    里边程序谁能解释下没有看明白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    里边程序谁能解释下没有看明白

    输入很好看的懂,输出用的是指针,自己离线模拟

网友C:
    这个功能好

网友D:
    这个得学习一下看看
    zsh340

网友E:
    用正品三菱FX(FX0/FX1S/FX1N/FX2N/FX3U)系列的20多年从来没有坏点出现过,对了,以前土林的也没有坏过输入输出点。西门子,欧姆龙,台达,信捷,松下出现过。主要还是质量的问题,特别是现在的西门SMART200输出坏点特别的多,至今为止不下10多台了。

网友F(2023-03-20):
命自我立

网友C:
美女你好。

网友G(2023-04-30):
很好的功能。从另外一个方面考虑,如果预算允许,到现场接个线,换个点,顺便和业主吃个饭,联络一下感情,可能更划算。
赞成
感谢楼主分享,谢谢!
走自己的路

网友H(2023-11-08):
什么原理

网友I:
挺好的,都通用?

网友J:
没多大用处

网友K:
应该图文并茂,把功能原来说清楚,便于一般使用者下载学习。

网友L:
坏点切换功能的程序,具体功能就是,假如PLC输入输出点烧坏了,不需要更换PLC,直接在屏幕上输入坏点地址,然后把线接至备用点就能继续正常运行,不影响客户现场的生产,也不需要寄PLC或模块或者人员过来修改程序,还是比较实用的一个功能。
搬运过来的,汇川H5U

网友M:
引用 网友L:
坏点切换功能的程序,具体功能就是,假如PLC输入输出点烧坏了,不需要更换PLC,直接在屏幕上输入坏点地址,然后把线接至备用点就能继续正常运行,不影响客户现场的生产,也不需要寄PLC或模块或者人员过来修改程序,还是比较实用的一个功能。
搬运过来的,汇川H5U

我还以为不用接线了
QQ 302961958
闲鱼  ucldnaqk ,有一些二手学习硬件低价出售
欢迎私聊

网友N:
引用 网友E:
用正品三菱FX(FX0/FX1S/FX1N/FX2N/FX3U)系列的20多年从来没有坏点出现过,对了,以前土林的也没有坏过输入输出点。西门子,欧姆龙,台达,信捷,松下出现过。主要还是质量的问题,特别是现在的西门SMART200输出坏点特别的多,至今为止不下10多台了。

有个人 问:为什么三菱的FX3要比smart200贵 ???  哈哈

网友F:
这个不错
命自我立

网友O:
这种情况出现,不是很开心的去现场吗,问题明确,耗时很短完成其他时间找路边睡一觉回来下班,棒棒的。

网友P:
能不能不要考虑得那么周到,这样只会越来越卷

网友Q(2024-07-29):
拿来学习就好,这个程序只做了X0换其他输入点,其他输出点换Y0,实际使用程序量很大,且要占用很多变指寄存器。
能想到并作出来,已经比我厉害很多了。赞

网友R:
别搞得太先进了
维修的也有口饭吃
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,plc培训等
plc触摸屏远程下载,远程监控

QQ 365871920

www.ytleader.com

网友S:
引用 楼主:

输入很好看的懂,输出用的是指针,自己离线模拟

额   恰恰相反   我觉得输出看的挺明白的  输入反倒没看太懂
输出如你所说  是指针  我查了下PTGET的指令说明就知道了
输入那里的第一步的那个X0与M1004的关系我就没明白   下来的X1和M100与M101的关系就没看明白

网友T:
信捷原生自带,可直接启用这个功能,但我们公司从来不启用

网友U:
很好,可以借鉴一下

网友V(2024-10-18):
换信捷吧,只用更改对应系统地址的值,就能直接更换输入输出点位。不用编程,可以脱离程序加密限制

网友W:
看来,以后需要在触摸屏上专门做个画面来处理坏点切换功能,可以放好几个输入、输出点的切换,当然如果这些点有特殊功能的话,可能不能做坏点切换,例如高速中断或脉冲输入、脉冲输出等,只能是普通输入、输出点,PLC程序里也要专门做2个子程序来处理输入、输出坏点切换,也就是常说的输入、输出重定向的功能,如果坏点再多就更换PLC算了;最好在设计之初就将输入、输出经过中间点在内部使用,经过中间点隔离后就很容易实现输入、输出重定向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