家庭
关于台达伺服 力矩模式的问题

楼主(2022-11-07):
我有一个问题想问问大佬们。我想用在伺服的转矩模式下 我给定一个力矩,超过力矩后电机会堵转,然后我在进行下一步控制动作,大概需要8秒左右后 停止 ,然后循环 ,请问大佬们这样可以频繁的使用么?会不会影响伺服寿命啊(说白了 就是 我要用到电机频繁的堵转 在堵转后做其他动作)就是把电机,当做一个弹簧 持续输出一定的力矩。不知道方法可行不?

网友A:
转矩模式 只要不超额使用 不影响电机寿命
下载积分:+1(gaoyingchun)

网友B:
降额使用,降额程度视发热量和散热条件决定
电机和驱动器只要能在比较安全的温度范围内实现热平衡就行了
稳妥一点的话,依然是上大一号的伺服,出力比例低,发热量也低

楼主:
好的 我试试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