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pi 通讯问题
tysca

楼主(2022-11-08):
S7-200 226 这个机型通过PPI电缆 笔记本通过USB转232 可以连接吗 试了好久都不行 是硬件连接有问题吗 请教下 谢谢

网友A:
PPI是485的,还要加232转485
tysca

楼主:
谢谢 找到原因了 是USB转串口的问题,直接插串口 就可以了
ppi 通讯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