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2-11-09):
PLC 控制系统中电磁干扰源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:
1.空间的辐射干扰
空间的辐射电磁场(EMI)主要是由电力网络、电气设备的暂态过程、雷电、无线电广播、电视、雷达、高频感应加热设备等产生的,通常称为辐射干扰,其分布极为复杂。
2.系统外引线干扰
主要通过电源和信号线引入,通常称为传导干扰。这种干扰在我国工业现场较严重。
3.电源干扰
由于电网覆盖范围广,将受到所有空间电磁干扰而在线路上感应电压和电路。

4.信号线引入的干扰
控制系统连接的各类信号传输线,除了传输有效的各类信号之外,总会有外部干扰信号侵入。
5.接地系统混乱时的干扰
错误的接地,会引入严重的干扰信号,使PLC 系统将无法正常工作。
6.PLC 系统内部的干扰
主要由系统内部元器件及电路间的相互电磁辐射产生,如逻辑电路互辐射及其对模拟电路的影响,模拟地与逻辑地的相互影响及元器件间的相互不匹配使用等。
想要快速有效地降低模拟量信号传输干扰,可以从以下10个方面着手:
1.专用接地
首先,PLC系统有自己的专用接地,做到这一点,很多干扰问题都会迎刃而解。
2.隔离变压器
PLC供电加隔离变压器,可以从电源进线侧排除干扰源。
3.信号隔离器
加1:1信号隔离器,可以直接从信号源侧排除干扰源。

4.磁环
加磁环,可以排除信号传输线路的干扰源。
5.信号分开走
开关量信号和模拟量信号分开走,模拟信号和数字信号不能合用同一根多芯电缆,更不能和电源线共用电缆,从综合布线的角度尽可能与干扰源分离。

6.单独屏蔽线
模拟信号最好采用单独屏蔽线,在输入输出侧悬空,而在PLC侧接地,直接保护信号源。

7.加强信号源
信号类型最好采用4-20mA,加强信号源。

8.选用1.5的线
模拟信号负载是电磁阀类的,最好能选1.5的线,减少信号源的衰减。
9.远离强干扰源
信号线缆要远离强干扰源,如变频器、大功率硅整流装置和大型动力设备,尽可能让信号源远离强磁场干扰源。
10.算法过滤干扰信号
软件中采用数字滤波或斜坡函数等算法过滤干扰信号,没有办法的办法,软件弥补硬件缺陷。

PLC无线通讯方案

网友A:
谢谢分享,上次遇到变频器干扰,采用信号隔离模块才解决。
游走在电气自动化边缘,自动化技术升级永不停止,被动着学习一直到老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