FX5U STL指令相同的编号只能一个?

楼主(2022-11-09):
FX3U STL指令相同的编号设好几个没问题
FX5U STL指令相同的编号只能一个?

网友A:
都放在一个STL后面不就可以了

网友B:
用WORKS2,3U写这一段,然后用WORKS3,读出来看看什么格式

网友C:
逻辑挺怪但没错,放在同一个后面就好了,何必占用那么多步数,程序小没差,程序大,你老板晕死

网友D:
这操作,骚到我了

网友E:
一直觉得STL不好用,还不如取一个寄存器当动作步

楼主:
STL 用好几个当然有它的好处
S有时候因为程序顺序关系,需前段 中段 后段
在不同断落,不想再开M时
几乎把它也当作M来使用
因为程序随便写都破万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