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菱RS2指令无法接收数据

楼主(2022-11-10):
有人知道三菱的RS2指令 可以无法接收的问题怎么解决吗?用通讯助手测试 PLC数据发送正常 就是不能接收数据 停止触发RS2指令 用串口助手发送数据 可以看到模块的RD灯闪烁 接口用的的RS485 2线的 模块是FX3U-485ADP-MB

网友A:
被读取的设备支持RTU的话 用ADPRW指令 简单多了

楼主:
有用过的大佬吗 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是程序写的不对吗?

网友A:
RS2指令只支持第一路吧 ,把RS2指令最后的K2 改成K1看下。然后对应的特M可能也要改...

网友A:
很久以前做的 3U- 232BD

楼主:
手册上看是支持的

网友B:
你这个数据格式,看着像是RS232一对一的通讯方式
下载积分:+1(wangnaizhi) 热心助人!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你这个数据格式,看着像是RS232一对一的通讯方式
是的 昨天改成485的 可以了 已经能正常通讯了

网友C(2024-01-29):
应该是BMOV D380 D390 K0,FMOV不都覆盖了吗

网友D:
使用RS指令要寫CRC

网友E(2024-03-08):
你的参数设置是不是正确

网友E:
看看如下图层参数设定

网友F:
你为啥要用RS指令呢?自由口指令是指能进行任意软件层的通讯,想使用的话,你就必须充分熟悉通讯协议标准,比如你足够熟悉485RTU协议,那么你就可以使用RS指令编写一个程序库来实现ADPRW指令的功能;再比如你很熟悉645协议,那么你就可以使用RS指令编写一个通讯库,实现与国家电网电能设备的进行通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