高考
请教包装机中快速取放机构的吸盘怎么控制的

楼主(2022-11-10):
网上的快速取放机构好叼啊,请问他们的真空吸盘 吸放动作怎么控制能做到这么快又准。
是用凸轮控制高速电磁阀吸气和放气吗?想不明白用什么样的程序控制。
求指点

网友A:
抖音都是这样叼的

网友B:
没视频,不懂……

网友C:
高速电磁阀

http://shop115113109.taobao.com/?spm=a1z10.5-c.0.0.L6cazp&v=1

网友D:
SMT机器的真空电磁阀了解一下。速度肯定很快了。而且真空稍微低一点,直接抛料。可见要求很高的。

网友E:
这是装盒机,应该是用高速电磁阀

网友B:
这个就和圆盘帅选机一样的,不断上料就行啦

网友F:
高速电磁阀,一路正压一路负压高速切换(吸真空和破真空)

网友G:
就是电磁阀的控制啊,电路简单,关键在于定位

网友B:
好的,我已经成功模拟出来

网友H:
没见过这样的,不过我们这国外的设备的用的凸轮控制器0,5S的周期,多少度吸多少度吹,当然有几度是重合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