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菱AD模块能否同时一个信号接二个模块

楼主(2022-11-10):
三菱AD模拟量输入模块,可不可以一个4---20MA或0---10V同时接二个AD输模块

网友A:
直接传过去不行吗?
机会是自己创造的!

楼主:
不通过模块,怎么直接传

楼主:
AD是输入模块,DA是输出模块,不知这样说对不对

网友B:
可以,但好像没人这么做啊,信号经过AD处理在PLC里面随便你调用啊,干嘛要用两个?

网友C:
4楼正解
技术交流邮:jt1803@foxmail.com

网友D:
没有这样用过,为什么这样用,是信号不稳定,用两个作比较,还是为了安全

网友E:
我一般都采用分支器

网友F:
冗余,怕模块坏?

网友G:
好像不行吧,电压信号还好,4-20mA电流信号经分流变成原来的一半了!

网友H:
4-20mA电流信号,二线制传感器大多数可以,串联式接线。
电压信号按原理是没有问题,电压输出是高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