台达回原指令DZRN到近点就停了

楼主(2022-11-11):
台达回原指令DZRN到近点就停了,按道理到近点会以寸动速度找寻原点,脱离开关完成原点,或者也可设置其它的

网友A:
是啊,那你的程序呢?和相应的感应位置呢

楼主:
台达DVP ES2系的,按指令指定了回归频率,寸动频率,输出Y0 方向Y1 碰到近点X4是停了,但应该要按寸
动频率寻找原点,结果不动了,兄弟们有用过没,解惑一下,谢谢!

网友B:
程序发上来看看

网友C(2023-03-30):
台达的回原是接触到原点,过了原点才停,才是正常