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2-11-11):
我公司有几台低温炉触摸显示屏工作一段时间后黑屏,屏电源指示灯亮着,只有断开直流24v电源后,重新开机显示屏又显示正常,求大师们分析这是什么问题引起的,故障原因在哪里谢谢各位大师指点谢谢!
BYD

楼主:
是温度高,触摸层Cpu工作不正常,谢谢指点!!!
BYD

网友A:
呵呵,威纶通官方电话女客服的态度领教过,从此公司内项目再不用威纶通

网友B:
把24电源换了就可以了,屏应该是正常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