opc通讯求助

楼主(2022-11-11):
用kepserver opc连接三菱fx1s做实验,做一个按钮控制m0.然后m0控制y0.做两个指示灯分别对应m0和y0.开始可以控制m0和y0.plc有输出。但是对应的指示灯没有反应。运行一段时间后控制反应越来越慢,最终失效。用的昆仑通态和wincc都是一样结果。因为笔记本没有串口,用的usb转串口
冲出枪林弹雨

网友A:
可以控制说明写入没问题,指示灯没反应说明读取有点异常。时间长了反应慢,建议读取一个PLC内部的寄存器,这个寄存器我们在plc程序上做累加或者定时,看读取到的时间和PLC的时间是不是一致。要不行,私信远程给你看看
技术交流vx: Electric973

楼主:
是控制也越来越慢,最后就失效不能写入了。不只是读取不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