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ysmac Stuido USB驱动

楼主(2022-11-11):
各位大哥请问Sysmac Stuido USB驱动如何安装

网友A:
引用楼主爱吃鸡蛋虾米于2022-11-11 21:43发表的 Sysmac Stuido USB驱动 :
各位大哥请问Sysmac Stuido USB驱动如何安装
安装 Sysmac Stuido 这个软件 就可以安装了

网友B:
C:\Program Files (x86)\OMRON\Drivers\USB
C:\Program Files (x86)\OMRON\Communications Middleware\USB
这两个路径都有USB驱动,都安装应该就可以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