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2-11-12):
不小心被点了控制启动,后面换到了冷启动,把备份恢复后还是动不了,拍了急停没有报警,手动操作机器人没有动作,按下背后的按钮没有松开抱闸声。是不是哪里没有设置对啊
  • 下载积分:+1(liuxhuang72)

网友A:
    有哪些警报信息?
    活到老,学到老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有哪些警报信息?

    没有报警信息,和PLC
    交互也正常,单步,自动程序都能走,就是机器人不动作

网友A:
    是说程序能走,但是机器人不走吗?
    活到老,学到老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是说程序能走,但是机器人不走吗?

    是的,示教器单步可以运行,自动调用也可以运行,但是机器人不动,手动示教也不动,没有任何报警信息,让发那科的人看了也找不出问题,急停板也没有问题,最后初始化了,然后就好了。现在原点也丢了,只能找回原点或者重新示教了

网友A:
    这种小问题没理由,Fanuc的人搞不了!!
    应该是有人多手在试运行那里禁用了组动作,你可以用之前的备份还原回去看看
    活到老,学到老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这种小问题没理由,Fanuc的人搞不了!!
    应该是有人多手在试运行那里禁用了组动作,你可以用之前的备份还原回去看看

    发那科的人来不了现场,只是远程指导,UI/UO,报警履历,组动作等等都给他拍照看了,都没有问题就是动不了,初始化后把备份灌进去出了原点丢了,其他什么问题都没有

网友B:
    五楼正解,一般就是组动作或者你切换到了其他组,一般机器人不报警连接就没问题,有时候一带多就会有这个可能。还有一种可能就是enable设置了,我记得发那科有一个可以模拟运行的设置,太久没用发那科,有点生疏。大不了就重置后标定零点,发那科的零点标定还是很简单的。

网友C:
    每天学习一点点

网友D:
    发那科的零点标定
    听着有点复杂,是要对着机器人上面那个刻度线吧
    czz674613079@163.com