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2-11-12):
如题,想更改触摸屏的系统时间,不知怎样点击进入,型号为GS2110-WTBD-N;还有就是,现在的屏断电重启后,日间日期双从零开始了,是不是屏的电池没有电了?恳请大神赐教

网友A:
这个屏可能没有电池   相当于没有实时时钟

进系统应该是四个角同时压

网友B:
可以做一个按钮,进入系统菜单
这个屏装不了电池,只能是读取PLC的时间来显示

楼主:
如站长所言,做了个按钮可以进去调整了,但所连接的不是PLC,没有时钟数据可读,用的是屏本地时间,断过电后还是一样从零开始,不知如何解决了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如站长所言,做了个按钮可以进去调整了,但所连接的不是PLC,没有时钟数据可读,用的是屏本地时间,断过电后还是一样从零开始,不知如何解决了

记得屏有个选项   开机时可以从plc更新时钟

网友C:
系统设置 时间校准选PLC时间就可以了

网友D:
GS的屏进入菜单是长按左上角,注意要按触摸区域外面一点,按到黑色的塑料上才可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