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菱FX5U用modbus通讯,能否有两个主站

楼主(2022-11-13):
FX5U的PLC加上扩展适配器的话,一共可以有,4路RS-485通讯,每一路都支持modbus通讯,问题是能否有俩个通道以上同时用来 做MODBUS通讯呢?
还是说一个PLC只能有一个通道做MODBUS通讯,这方面有没有限制?

网友A:
只能用一个通道来做MODBUS,两主,两从,一主一从都不行
打个酱油,懂的不多
水平有限,能帮则帮
互相帮助,共同进步

网友B:
一个做主时让另一个主不要发命令,反之亦然,应该可以。用数字量控制另一个主,或用通信

网友C:
可以,没有限制。使用协议支持。

网友D:
可以,随便你用几个主站

网友E:
硬件支持情况下,几个通道就可以有几个主站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