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2-11-13):
FX5U的简易通讯中可以直接与法那克机械手进行modbusTCP进行通讯,PLC做为客户端,机械手做为服务端。设置中Holding register对应DI,可读写;Input register对应DO,只读取。
PLC有几个读写端口,在法那克端,就设置几个访问数量(机械手侧最多只能设置4个),设置数量不对,能通讯上,但读写会失败。
附件: FX5u&FANUC机械手简易通讯modbusTcp.zip (422 K) 下载次数:571
  • 下载积分:+2(wzs123) 楼主解答的很详细
  • 下载积分:+1(hsiung) 热心助人!

网友A:
    楼主请教一个问题,我看网上一些资料上写的,发那科机器人的modbus TCP通讯只能传I/O ,不能交换数据寄存器,是不是这样的?

楼主:
    好像是没有的,我这边数据是直接用D寄存器通过Holding register寄存器传给机械手的DI(一次性传送一个字节占用16个DI)

网友B:
    樓主請問一下FANUC机械手
    都有支持modbusTcp 通訊協議嗎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    樓主請問一下FANUC机械手
    都有支持modbusTcp 通訊協議嗎

    需要安装一个软件包开通modbus tcp功能,但不需要额外增加硬件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
    需要安装一个软件包开通modbus tcp功能,但不需要额外增加硬件。

    謝謝

网友C:
    机器人和PLC之间最好用总线通讯

    专业外协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    机器人和PLC之间最好用总线通讯

    没有最好!够用就好。
    活到老,学到老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