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2-11-14):
各位大佬们,自动化设备上的实体按钮可以取消吗?有没有相关的国家标准可以查的,能不能用HMI上的虚拟按钮来替代实体按钮,启动,切换,复位这些

网友A:
客户说没问题,那就没问题。除了急停必须实体按键别的都可以替换掉,就是实际操作起来,按键带来的按压实际感,以及反应时间,都远远强于触摸屏。
  • 下载积分:+1(hsiung) 好贴好贴!

网友B:
    1,急停是肯定只能用实体的
    2,有些常用的功能,用实体的寿命更长,手感也好

网友C:
    我一般做实体按钮盒触摸屏按钮两份……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    1,急停是肯定只能用实体的
    2,有些常用的功能,用实体的寿命更长,手感也好

    不知道有没有相关的国家标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客户说没问题,那就没问题。除了急停必须实体按键别的都可以替换掉,就是实际操作起来,按键带来的按压实际感,以及反应时间,都远远强于触摸屏。

    我们是做产品的,我没找到相关标准,不知道可不可以取消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    我一般做实体按钮盒触摸屏按钮两份……

    机制

网友D:
    实体按钮按着舒服 位置也可以装在最方便的地方
    同一个功能 实体按钮和屏控都做一个有时更方便 尤其设备大型 比较长的情况下

网友E:
    以前做项目,也是实体按钮和屏按钮做两份,但现在常用的功能,比如启停,一般我只做物理按钮,不再做屏按钮了,因为现场操机人员素质有高的低,如果你只做屏按钮,假如操机的是一个不识字的老大爷,那不就尴尬了。。。但,如果你做了物理按钮,你就可以趴在大爷耳朵旁大声的告诉大爷,大爷,以后上班了你就按这个钮,下班了你就按这个钮。。。总的来说,个人比较喜欢物理按钮。。。

网友F:
    我觉得物理按钮从安全角度来看,物理按钮要远高于触摸按钮,但是从未来的趋势上来讲,物理按钮势必会慢慢的被触摸按钮所取代,触摸按钮在可靠性方面还有待加强和进步
    有志者事成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    我觉得物理按钮从安全角度来看,物理按钮要远高于触摸按钮,但是从未来的趋势上来讲,物理按钮势必会慢慢的被触摸按钮所取代,触摸按钮在可靠性方面还有待加强和进步

    确实,操作上我更喜欢物理按钮,位置固定,又有手感,直观快速

网友G:
    我见过一个浙江的机械厂连急停也写在触摸屏上的,真是醉

网友H:
为什么要取消呢。标配的四个按键。急停,停止,复位,启动。点触摸屏。没有感觉。

网友I:
触摸在可靠性方面有天生的缺陷,具体不展开。实体按键、现在不会、将来也不会被替代。特别是国外,有些实体按键甚至走总线了,它还是要做成实体。
Evaluate your time,
Controll your life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