Eplan 库很大,解压后,找到需要的,怎么单独导入啊?

楼主(2022-11-14):
Eplan 库很大,解压后,找到需要的,怎么单独导入啊?求大神

网友A:
我也想下,无奈没得那么大的分区(130多G),而且我的数据库是装到C盘的,只搞了一个正泰的和斯奈德的,感觉够用了。

网友B:
可以单独导入
先导入部件的xml文件,然后在编辑部件中定位到部件宏所在的目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