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菱触摸屏gs2017的报警弹窗怎么设置

楼主(2022-11-14):
三菱触摸屏的报警弹窗怎么设置呀,现在直接把界面做出来了,具体还要做什么看了网上的一些教程,也没实现出来,求助各位,。。。

网友A:
报警用重叠窗口,分配重叠窗口切换的PLC地址,在PLC中对关联的地址赋值就可以实现

网友B:
有正规办法,也有土办法。
土办法就是把弹窗的地址设置成PLC的D
有故障时就往D里面赋值比如K1,这样就会弹出小窗口。

网友B:
土办法来一个:
程序下载:

楼主:
感谢大家的援助,已搞定弹窗,用的土办法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土办法来一个: [attachment=273936]
程序下载:[attachment=273937]
这个好,文字图片,实例都有。谢谢。

网友D:
温习一下

网友E:
谢谢大佬
引用 网友B:
土办法来一个: [attachment=273936]
程序下载:[attachment=273937]