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2-11-15):
各位大侠,用伺服做张力控制要怎么做,用PID功能做完善吗?谁有欧姆龙PLC(CJ,CP,NX,NJ)的案例程序分享一下

网友A:
直托吗
可以收卷速度模式  +被动辊辊编码器 控制收卷角速度   放卷转矩模式  放卷速度=线速度-偏置值      等于0速度状态下会反转绷紧
半闭环张力公式  抄变频器说明书   和直径绑定就行   全闭环我没什么方案

有牵引辊的话      收卷转矩模式  半闭环张力  公式抄变频器说明书    放卷转矩模式  放卷转矩反馈用牵引的转矩输出  放卷锥度张力+ 牵引转矩补偿
放卷速度=线速度-偏置值      等于0速度状态下会反转绷紧  ,  收卷速度=线速度+偏置值   0速度正转绷紧
  • 下载积分:+3(青桔、) 热心助人!
  • 下载积分:+1(hua966) 谢谢,分享经验

网友B:
    这个都不用PLC就可以吧,只是数据设置的问题

网友C:
    第一,确定用什么卷材

网友C:
    第一,什么卷材
    第二,打算用什么张力方式收卷
    第三,结构图最好提供一下,我有完整的收放卷的控制方案

网友D:
    不是太严格的场合,完全可以用扭矩电机代替啊

    专业外协

网友E:
    三菱Q系列的到时搞过,用三菱张力控制器检测张力,用模拟量,控制伺服器达到张力控制,是多层膜高速贴合设备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    三菱Q系列的到时搞过,用三菱张力控制器检测张力,用模拟量,控制伺服器达到张力控制,是多层膜高速贴合设备
    谢谢无私分享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