东菱伺服速度模式

楼主(2022-11-15):
东菱伺服用速度模式,上电就转。程序是正确的,用万用表检测模拟量模块输出电压和程序设定的值一致,转速不受输出的电压控制,给他0V也不停,位置模式下正常,请问大师们怎么回事?

网友A:
要接零钳位信号,设置零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