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工控小友!!!

楼主(2022-11-15):
最近在调试一个项目,在做项目之前少算了一部分点位,造成项目实施阶段项目点位紧缺,但是项目材料已经采购了,所以我想请教一下工控界的朋友,我能否再增加一个三菱PLC,然后我们用主站PLC跟例外一个PLC做主从组态吗?看了说明书,N:N网络虽然很容易实现,但是所用到的点位太少,并联链接也是一样,就是我想做MODBUS主从控制能否实现,就是在只有一个485BD板的情况下能否采用无协议或者三菱专用协议进行通讯,
有志者事成

网友A:
1,加扩展
2,并联或NN也行的
具体要看你以前PLC什么配置

网友B:
我用过两个都加232BD,无协议自己编程,一次传送2个D地址就32点啦,要多少有多少,前提是那些新加的Io点响应速度不需要太快。

网友C:
用425BD模块
响应速度要求不高,支持Modbus通讯的模块都可以,
研华的ADAM-4150,ADAM4055等等

网友D:
1楼站长说的够明白了,硬件一定要加的,要看你原配是什么?
活到老,学到老!

网友E:
不懂三菱,但是MODBUS TCP这个协议应该支持吧。用个交换机能增加好几路通道吧。买几个RTU转TCP的模块就能连上。
我也是刚学的西门子,不知道三菱能不能这么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