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2-11-15):
  信捷PLC我有用过也算有点数量,XC系列的感觉没啥问题,但是XD的感觉好多不好理解的地方,比方说我们下面讨论的这个问题,它的微分指令,我们在XC中可以顺利执行,但是在XD中就是不行,大家可以一起来分析一下。
见附件所示,当M1070接通后,进入S30步内,在S30此步内的微分上升沿应该M10会接通,可是实际上这样是不会接通的,在其他种类的PLC,甚至XC的PLC都会接通的,大家对此有什么看法?
附件: 测试XD演示.zip (7 K) 下载次数:27
  • 下载积分:+1(bruce2020) 真诚感谢!
  • 工控自动化设备PLC,触摸屏,单片机程序开发设计 ,PCB设计,生产与销售

网友A:
    其实XC系列在STL内部执行边沿指令也会出问题,建议尽量少用STL

楼主:
    在XC中这么用,好像是没有发现什么问题,STL指令相对来说,自我感觉 简洁方便,大部分人做顺控的话还是喜欢用,信捷的STL我感觉比三凌的好用多了,1、在左边可以像目录一样可以快速查找,2、每步内的颜色不一样,很容易区分,这样很方便
  • 下载积分:+1(sun3751) 感谢分享!
  • 工控自动化设备PLC,触摸屏,单片机程序开发设计 ,PCB设计,生产与销售

网友B(2022-12-24):
    这个很好理解啊,你看一下先后顺序就行了。你先SET S30,S30接通瞬间是有一个上升沿,可是你有没有发现,S30的上升沿是在S30的步里面,步里面的程序要步接通以后才能运行,所以就SET不了M10。你可以在步里面LD S30    TMR  T30 K1 K10(用一个延时让它们的逻辑先后顺序分明),然后LD T30 SET M10    RST S30。这样百分之百不会有问题

网友C:
    信捷的上升沿是下个周期才会生效,LDI S16  RST S30 在上升沿要生效时S30已经关闭了,所以不会SET M10,我是这么理解的,XC系列能接通吗..好久没用XC了,XD的上升沿确实这尿性,比常开触点还慢。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    信捷的上升沿是下个周期才会生效,LDI S16  RST S30 在上升沿要生效时S30已经关闭了,所以不会SET M10,我是这么理解的,XC系列能接通吗..好久没用XC了,XD的上升沿确实这尿性,比常开触点还慢。

    信捷的上升沿是下个周期才会生效?????
    真的假的???

网友C:
引用 网友D:

    信捷的上升沿是下个周期才会生效?????
    真的假的???

    你可以去试试,或者先在别的地方搜搜

网友E(2023-02-03):
    可以这样试试

网友F:
    你这m10和y都只接通一个周期,不容易观察到呀,用个set呗
    盟主

网友G:
引用 网友D:

    信捷的上升沿是下个周期才会生效?????
    真的假的???

网友H:
    4楼说的对, 信捷的说明书上面对沿指令做了很清楚的描述了  和其他的plc是不一样的,不要因为自己不看手册就觉得有问题

楼主:
    应该是这样的,平常我用微分指令用的比较多,像大家说的内部加延时那样处理肯定是没有问题,但是降低了效率,与实时性,主要是有些一瞬间需要变化的地方,我这例子,只是用来说明这种问题,但实际应用,不一定是样的,是还有很多其他的东西,我后面的做法是,在步内的微分SET m10后,在退出的条件中加入M10的常开触点,这样即使不管你是哪个时候上升沿起作用,都会等到它起作用之后才会使此步退出,但是这时就需要其他的地方不能与此冲突,不然就会死在这里。总体来说,感觉这上升沿都失去了这上升沿的原本意义了,希望我把使用结果发布给大家,可以帮得上大家受此困扰的人员。同时也在此感谢对此积极参与的同行们。
引用 网友D:

    信捷的上升沿是下个周期才会生效?????
    真的假的???
    工控自动化设备PLC,触摸屏,单片机程序开发设计 ,PCB设计,生产与销售

网友I:
引用 网友A:
其实XC系列在STL内部执行边沿指令也会出问题,建议尽量少用STL
基本不用STL,自己写流程,都比这玩意好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