3u与电脑连接失败问题
工控菜鸟阿俊

楼主(2022-11-15):
刚才还好好的 程序写进去后断了一次电 再连就连不上了 是啥问题???

网友A:
连接线,先usb下载线检测com口相关的设定是否正常。要么线太差。
工控菜鸟阿俊

楼主:
我也纳闷用了几个月都没出现这问题 COM端口设置都没问题 线是USB-SC09-FX

网友B:
以前好的,突然出的问题,多半是硬件问题,端口设置不会自己变得,除非你修改过。建议检查线,有条件的换个线试试,然后就是接口,电脑的USB接口,可以换个口试试。3U的圆形接口插拔多了里面的针会弯曲,注意观察一下。
求真务实,厚积薄发。VX:em5480011
3u与电脑连接失败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