台达PLC用ALT指令,按钮开关问题
风铃

楼主(2022-11-15):
台达PLC用ALT交替指令,按钮开光点动一次,有时会连续交替输出,怎样能保证按钮一次只交替输出一次,
永宏PLC用TOGG交替指令,按钮开光也会出现连续交替输出的问题,
我用起保停加时间延时1秒停止,能正常用,
还有什么其他办法吗?

网友A:
1、设置较大的输入滤波时间
2、用bool变量中转,即将输入信号延时,时间到bool变量通,用bool变量作ALT指令的输入信号

网友B:
三菱的ALT指令我一般用上升或下降沿触发

网友C:
沿触发 计时器设置最小间隔

网友D:
点动按钮那就用上升沿试试

网友E:
你没看指令手册说明吗,建议使用边沿脉冲,否则会一直切换。

专业外协

网友F:
ALT加个P,ALTP指令,或者上升沿触发

网友G:
用上升沿触发即可
顾乡的云

网友H:
用上升沿才可靠。

网友I:
这个正常用上升沿来触发

台达PLC用ALT指令,按钮开关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