承接电气自动化项目、电气接线图设计、IO点表、电气元器件选型

楼主(2022-11-15):
现场两台FX3U控制柜,紧靠排列,两台CPU均配置了以太网模块和PC端通讯,PC端使用的是三菱官方的MX Compent。现在的问题是多数情况下通讯正常,偶发性的出现两台PLC都通讯不上的情况,用MX Compent内的测试也是通讯不上,并且这个时候开GX Work2,以太网模式去监视下程序,用连接目标里的测试也通讯不上。单独断一台PLC的电,在重新上电就能通讯上了,另一台不断电也还是通讯不上,只有重新断电才能通讯上。一个月吧 出现了三次。

网友A:
FX3U-ENET-ADP 吗?
这个有时是会死机,要断电重启
小概率发生,具体原因不明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FX3U-ENET-ADP 吗?
这个有时是会死机,要断电重启
小概率发生,具体原因不明

好像就是这个模块,这么坑人吗,这。。有啥办法解决不,版主大人

楼主:
以太网模块型号FX3U-ENET-L

网友B:
建议买个第三方通讯模块,直接插在编程口上的,可以同时和触摸屏以及电脑通讯。今年我在康师傅现场用了很多,目前未出现异常。推荐用 艾莫迅。
  • 下载积分:+1(受不了了) 感谢分享!
  • 长三角地区,PLC编程,工业机器人编程

    专业外协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    建议买个第三方通讯模块,直接插在编程口上的,可以同时和触摸屏以及电脑通讯。今年我在康师傅现场用了很多,目前未出现异常。推荐用 艾莫迅。

    谢谢您

网友C:
    济南有人物联网模块也可以的
    czz674613079@163.com

网友D:
    很多时候供电不稳定问题会导致以太网通讯出错
    技术咨询热线:18922726899  巨控黄工

网友E:
    当时5u一步到位多好

网友F:
    这种可能电源斜波干扰,建议用磁环消除干扰和隔离滤波干扰
    BYD

网友G(2022-12-19):
    建议上艾莫迅的,三菱的那个模块是会经常出现此类故障
    有志者事成