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2-11-16):
诊断里面没有内容,IP地址没问题,这台plc是不是上锁了,对博图不是了解

网友A:
说下我遇到的一个情况吧。
我得路由器地址192.168.0.1和PLC的默认地址重复了。用博图可以搜到这个PLC,按“闪烁”也可以闪,但是在线访问的时候就是你这种情况,啥也不显示。PLC上的ERROR也闪。我还以为坏了。
后来我用了一个单独的网卡不通过路由器,直接和PLC连接,把PLC的IP地址给换了。
换完地址之后再接到原来的网卡上,就没有冲突了。
所以你现在的情况是不是也因为你的网络里有其他的设备也用了192.168.0.10,博图读取这个地址的时候会出问题?
  • 下载积分:+5(xxmaju) 真诚感谢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说下我遇到的一个情况吧。
    我得路由器地址192.168.0.1和PLC的默认地址重复了。用博图可以搜到这个PLC,按“闪烁”也可以闪,但是在线访问的时候就是你这种情况,啥也不显示。PLC上的ERROR也闪。我还以为坏了。
    后来我用了一个单独的网卡不通过路由器,直接和PLC连接,把PLC的IP地址给换了。
    换完地址之后再接到原来的网卡上,就没有冲突了。
    所以你现在的情况是不是也因为你的网络里有其他的设备也用了192.168.0.10,博图读取这个地址的时候会出问题?

    跟你说的情况是一样的,我用的是交换机,一会不用交换再试试 ,多谢指教

网友A:
    你看看你交换机上是不是还有别的设备用同样的地址了。把其他设备的网线都拔掉试试。

引用 楼主:

    跟你说的情况是一样的,我用的是交换机,一会不用交换再试试 ,多谢指教
  • 下载积分:+5(xxmaju) 热心助人!